新手求助,关于图中基准代号的作用是什么?在哪些情况下使需要用?

楼主(2019-04-23):
新手求助,关于图中基准代号的作用是什么?在哪些情况下使需要用?

网友:
需要精确控制误差的重要面。

网友:
部分形位公差(比如图上的两处)需要基准来定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去上学】只能算是个命令,或者说祈使句,但是【我妈让我去上学】就不一样了,有了命令者和被命令者,执行的就能很到位了,毕竟不去上学我妈会抽我……

网友:
基准A和B,分别是直径为50和70的圆柱的中心轴线。标注了同轴度为φ0.015的圆柱面的中心轴线要以基准A,B的中心为轴线,直径为0.015的圆柱面内。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形位公差(不如图上的两处)需要基准来定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去上学】只能算是个命令,或者说祈 ...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打个比方,你上体育课老师让你们站成一个队列。你们老师肯定会说以排头A同学为基准向左或向右对齐。那么这个同学A就是基准。你们所有的人都要以A为参考站好。如果老师说让你们站成一列,没有说以谁为基准的话,那就会是乱糟糟的一团。没有基准,你考啥来衡量队列的整齐呢

楼主:
你们到底补了多少课?

网友:
位置公差都是有基准的,楼主公差没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