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驱动轮都没有悬挂系统吗

楼主(2019-04-23):
如题,查了几家做agv的厂家,没有一家给出过障碍高度这个参数,难道agv驱动轮都不做悬挂系统是吗?

网友:
你查的谁家的

网友A:
你关注的可能是用于车间或仓库物料搬运的AGV或者用于餐厅传菜的AGV,这些机器人都是在平坦道路行走。去找找用于军事侦查的AGV,这些应该不一定运行在地形比较复杂的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的可能是用于车间或仓库物料搬运的AGV或者用于餐厅传菜的AGV,这些机器人都是在平坦道路行走。去找找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的可能是用于车间或仓库物料搬运的AGV或者用于餐厅传菜的AGV,这些机器人都是在平坦道路行走。去找找 ...

好专业的回答

网友:
跟驱动方式有关,分牵引式或非牵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