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丝杠 固定端该用什么支撑

楼主(2019-04-23):
如题

网友A:
固定轴承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轴承座啊

什么型号的  大佬

网友:
得配合你的丝杆直径来选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42&abbucket=15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设计,你给出你问的问题的固定端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的找合适的,同上

网友:
丝杠的紧固组件都是标准的,固定端有专用的丝杠固定端,

网友:
你说的是指SCARA机器人上面的滚珠丝杆花键?一个丝杆母,一个花键母

网友:
这个有标准件

网友:
配合您丝杆的直径选择,国产的比较经济。有需要丝杆,螺母,导轨,支撑之类的,都可以找我。电话13814908096.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