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沟球轴承最高温度出现在哪里?和测温位置之间的温差能有多少?

楼主(2019-04-23):
请教下各位几个关于深沟球轴承温度的问题:1.工作时最高温度出现在哪里?是轴承内圈与滚珠之间的结合面么?
2.实际测温时,环境温度20℃,只能测轴承内圈与轴孔结合面的温度110℃,没办法测到轴承内圈与滚珠之间的温度,这两处的温差能在多少呢?1mm的钢板温差能到10摄氏度么?
3.如果在环境温度120℃时,轴承最高温度大概会是多少呢?

谢过了。

网友A:
请教下各位几个关于深沟球轴承温度的问题:
1.工作时最高温度出现在哪里?是轴承内圈与滚珠之间的结合面么?

不一定,这跟轴承的工作形式、旋转速度和承载大小及位置有关

2.实际测温时,环境温度20℃,只能测轴承内圈与轴孔结合面的温度110℃,没办法测到轴承内圈与滚珠之间的温度,这两处的温差能在多少呢?1mm的钢板温差能到10摄氏度么?
试试数码产品测评常用到的热成像仪,有惊喜

3.如果在环境温度120℃时,轴承最高温度大概会是多少呢?
和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环境温度在零下的也一样有过载【烧】死的轴承

网友:
轴承运行时的温度与轴承运转时的转速,环境温度,润滑等都有关系。想知道轴承运转时的温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用温度传感器去测要测量处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各位几个关于深沟球轴承温度的问题:
1.工作时最高温度出现在哪里?是轴承内圈与滚珠之 ...

感谢感谢!

还有个问题,我们用NACHI 6306轴承,密封环外圈上有个透气孔?我们的使用工况是内圈固定,外圈旋转,发现会有油脂从这个透气孔渗出。

1.这个透气孔的作用是什么?
2.透气孔的结构,只适合内圈转动的轴承么?如果应用方式是外圈转动,就不可以用这种轴承吧??

网友:
普通深沟球轴承钢的相变点是120度,在此温度之下就可以了,
高温深沟球轴承有可以达到180度的,甚至更高,
需要注意的是:深沟球轴承怕的不是高温,而是高温差,也就是说:如果进行了良好的设计(主要是深沟球轴承间隙),深沟球轴承可以长期工作在110度下,但没有哪一个深沟球轴承的工作温度可以从40度到1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