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周转箱油污清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9-04-24):
老板让清洗车间A箱,边角都有陈年油污,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指导下,谢谢!试过普通的清洗烘干机,过了4遍都洗不干净。目前使用的清洗剂是纯碱+亚硝酸钠,效果不行

网友:
你试试把清洗机的速度调慢一点,让它多冲冲看看。

网友A:
高压水枪,水温高点,加点烧碱或者纯碱,高压喷射,一次到位,漂洗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水枪,水温高点,加点烧碱或者纯碱,高压喷射,一次到位,漂洗完事。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强碱(烧碱)+水玻璃
水玻璃一定要加,防护要注意,一定保护眼睛
什么油污都下得去
如果箱子是塑料的不行

我看三楼也用烧碱,如果浓度高了可别用水枪,人受不了

网友:
唉!工业清洗剂种类很多,足够你选择。
烧碱慎用,有危险!
工业清洗剂+杀菌剂是最佳选择。

网友:
超声波洗箱机,效果杠杠的

网友:
清洗剂选择的太好,可以找厂家的人来推荐几款试试

网友:
买个高压水清洗机,通过式的。

网友:
综合超声波貌似好点^_^

网友:
楼上说的高压水枪应该可行

网友:
超声波清洗,我们这边铝毛刺都能清理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答复,需要清洗的箱子是塑料箱

网友:
其实需要那种强力除油化学药剂!

网友(2019-08-09):
有人说高压,多大的压力?箱子打坏了怎么办,所以应该是喷淋,几公斤压力而已,有专门清洗周转箱的机器,如果不是特别多那就买个小超声波设备,每次洗个7、8个,没必要整一台通过式清洗机,钱的问题

网友:
有专用的脱脂剂或除油剂可用 淘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