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软件请教大神,如何多实体合并

楼主(2019-04-24):
如题,我现有两个分开(并不是分割的)的实体,但是两个相互配合,我在一个实体止口,然后我想合并对另一个也进行对应的止口,怎么操作,请教大神。万分感谢

网友A:
两个实体共用一个布局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实体共用一个布局草图。

能不能麻烦详细做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麻烦详细做明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并不是上面说的那样。 你是不是以A实体的形状来挖B实体? 如果是的话,

  •

在合并里面有个求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并不是上面说的那样。 你是不是以A实体的形状来挖B实体? 如果是的话,在合并里面有个求差 ...

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是两个分开的零件,怎么把他们合并,如果装配没找到合并这个命令

网友B:
两个数模需要都在一个部件里面,而且两个都要是实体才能操作布尔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数模需要都在一个部件里面,而且两个都要是实体才能操作布尔运算。

好的,谢谢,学会了

网友:
两个实体根本不重叠,哪来的合并,Y的开玩笑吧

网友(2021-09-01):
在建模实体还没有装配的时候,用合并命令合并在一起

网友:
没在一起不能合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