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焊接强度问题,如图所示,哪侧焊接强度强

楼主(2019-04-24):
(图片)

网友:
假如没有空心方管,是不是右侧焊接效果好,
有了空心方管,还是右侧焊接效果好

网友A:
脱离载荷条件谈强度意义不大。一般而言,结构焊接节点处应适当分散焊缝,避免应力集中和反复多次焊接造成材料性能发生不利且难以预测的变化,按这个原则,左侧方案比右侧略合理。

网友:
外部载荷什么方向,不谈这个如何分析强度

网友:
筋板主要是避免焊接变形 和拼接时方便

网友:
肋板为啥不直接焊接在方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离载荷条件谈强度意义不大。一般而言,结构焊接节点处应适当分散焊缝,避免应力集中和反复多次焊接造成材 ...

赞同。

网友:
这个题有点刻意,按理说空心方管和板B焊接,筋板用来加强,板A,C是什么作用?载荷不大直接焊接,载荷大了选择壁厚的方管。

网友:
左侧的板好奇怪,为什么要抬高?

网友:
不如设计成四块筋板,方管的每一面各焊一块。

网友(2022-05-14):
两边加强筋应该是左右两面受力,加强筋与焊接件之间增加一块板,是担心加强筋太薄容易造成方管受力变形吗?至于板贴不贴B面,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贴住好,如果方管长度越长,那那块板更应该往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