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米长直径2米的圆筒筛,怎么预防筛孔堵塞?

楼主(2019-04-24):
11米长直径2米的圆筒筛,筛孔直径35mm。用来筛陈腐垃圾,垃圾里面带泥,泥巴经常堵塞筛孔,要停机人工清理。
怎么样才能预防筛孔堵塞?由于分选要求不能用高压水冲洗,用高压气刀在圆筒筛顶部吹扫可以吗?

请有经验的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A:
用高压气效果不一定好,气化不开泥团或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气效果不一定好,气化不开泥团或泥块。

不用化开泥团和泥块,只要泥不粘在筛子上就行。大的泥团筛出去。

网友:
亲,请上点图

网友:
提高温度,保持干燥可否?

网友(点评):
来料没有经过烘干的,您的意思是吹热风?

网友:
垃圾在11米长的圆筒筛中筛分时,从一端到另一端是如何推进的?有动力推进吗?推进时是旋转推进还是直线推进?

网友(点评):
筛子是倾斜的,高端进,低端出。旋转推进

网友:
可否加个高频震动的东西

网友:
还是气吹的好

网友:
高压气枪再加水压视试试看。

网友(2023-03-14):
这种情况类似于混凝土的振捣,要想提高水泥浆料的流动性(这里就可等同于楼主说泥巴)。对于这种物料的振捣,需要高频振动,因为物料振动后的流动性是和物料颗粒的粒径相关的。国内的高频振动电机一般能做到3000转左右已经可以用了,要更好的振动效果,最好是3000转以上,比如6000转,9000转等。国内能做到这样的振动频率的,而且性能稳定的电机很少。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建议。

网友:
加入高频震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