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断带子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9-04-24):
2种颜色代表动刀与定刀,中间槽孔是过带子的。现在的问题是动刀与定刀会磨损,磨损怎么减少?还有动刀与定刀得贴紧,不能剪不断带子,这样会加快磨损,应该怎么设计 才好?。考虑过动刀加定刀刚开始的时候 接触,动刀加定位或导筒来定位动刀与定刀的间隙,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1.材料热处理,
2.动刀浮动,动刀要导向用盖板压制,留切断间隙,间隙要看什么材料?一般感觉3%材料厚度,经验可以多试试。

楼主:
切断这种被芯包边用的包边带

网友:
动刀应弹性连接,消除间隙

楼主:
有没有别的切断机构?

网友:
图片是常见的切线切带结构,根据需求改过孔与切刀形式
刀座与切刀都使用硬料,CR12或SKD11降低磨损

楼主:
谢谢,但是看不懂怎么切断的。

楼主:
是布带子,软质布带

楼主:
这个带子软,动刀与定刀之间要求的间隙小,不能带子可能 剪 不断

网友:
看看剪刀怎么剪的。剪刀的刃口怎么设计的

网友:
想学一下大佬们的技术,结果发现自己看不懂

网友:
刀有没有热处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切割方式

楼主:
热处理了,导套定位类似的切割方式要求精度高。

网友:
把动刀加个弹簧

网友:
可参考自动剥线机的刀架设计

楼主:
|门童_GcJpi发表于 04-26 09:56可参考自动剥线机的刀架设计

有相应的模型图吗

网友A:
楼主切多厚的带子,之前我们做过这样的装置,反正塑料胶带太薄了就会切不断,需要对刀口加热,采用热切的方式。

网友:
垃圾袋,厨房用的保鲜膜,车间用的缠绕膜,一米宽幅你能切断,那就及格了

楼主:
0.5mm厚的带子。挺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切多厚的带子,之前我们做过这样的装置,反正塑料胶带太薄了就会切不断,需要对刀口加热,采用热切的方 ...

热切估计会发硬,lz可以说明一下;

刀口可以考虑做成锯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断这种被芯包边用的包边带

切口要求怎样?

网友:
这种带子的切割必须让2刀贴紧,磨损是必不可少的,那不妨考虑下怎么磨损后怎么保证一样可以完成作业,例如加个弹簧,给动刀一个贴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