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国内有没有三维弯管机?

楼主(2019-04-24):
如题。有个项目很着急,需要用到大型的三维弯管机,弯曲直径300mm的管子,有用过或者见到过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下信息,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个呀。我做升降机,你用不上

网友:
全自动弯管机弯管常见的直径有哪几种

    全自动弯管机弯管局部阻力是凹壁处形成的涡流。管道横断面中的二次环流(涡对)造成。由于边界层脱离形成的涡流区流动与轴向流动在交界面处有较强的动量交换,消耗了主流的能量,形成了弯管的局部阻力损失。
    全自动弯管机主要由驱动装置、导向轮装置、预压紧装置、摇臂回转装置、夹头装置、底座、中频电源、液压系统等部件组成。摇臂回转装置是弯管机的核心部件。
    其作用是将加热后的管件弯曲成符合规定要求的半径,具有弯曲、回转、变径的功能。该设备能弯制直径219~762 mm 的钢管,弯曲半径650~4 500 mm,弯制种类多、弯曲半径变化范围大。弯管机适用于工厂、仓库、码头、建筑、铁路、汽车等按装管道和修理。它除了具有弯管功能外,还能卸下弯管部件(油缸)作为分离式液压起顶机使用。弯管机具有结构合理、性能可靠、运行平稳弯制效率高、易于操作等特点。
张家港市双祥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南丰镇建工大道27号

电话:0512-58626818

传真:0512-58903579

百度找到的

网友:
我供职的上家公司有一台弯管专机,不过管径比较小,大管径的没见过。

网友:
三维弯管机怎么理解?

网友:
有这种非标设备的厂家,大多数在广东那边。

网友:
我厂可以定制13928585689

网友:
直径300的确实是有些大

网友:
张家港和江阴一带有不少弯管机设备厂家

网友(2019-07-05):
张家港有厂家能做的。

网友(2020-03-20):
三维滚弯机,三维拉弯机,联系我。

网友(2024-06-25):
江苏张家港那边弯管机厂家非常多 而且做非标也多

网友:
矢量弯管机,网上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