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模组配磁栅尺使用

楼主(2019-04-24):
同步带模组精度假设±0.2,磁栅尺精度±0.02,此时同步带模组配合磁栅尺使用的时候能达到磁栅所定的精度±0.02吗?

网友:
       本人是台湾SATA模组的,楼主你这边需要吗?QQ:1013795740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行

网友A:
你就没有理解那些“”精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有理解那些“”精度“”是怎么回事。

额,大哥,给我解释一波

网友:
没问题,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楼主:
是能达到预定的精度的,只不过在最终位置,同步带是弹性的,会来回抖几下!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不能,这种情况只是显示分辨率高了,定位精度还是以最大的算正负0.2

网友B:
作为一个非机械专业的外行,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错误,欢迎指正。1:前提条件:同步带模组精度假设±0.2,磁栅尺精度±0.02。
同步带模组精度±0.2,我理解应该是步进电机最小转角带动同步带位移距离。
磁栅尺精度±0.02。是显示精度,也是磁栅尺能够分辨的精度。

在实际使用状态下,如果是闭环控制,磁栅尺是起到结果反馈的作用。但最终能达到的精度,还在于同步带模组的执行分辨率。
就好比你指挥推土机司机:“前移1mm”。打死他也做不到呀!这个例子中,你就是磁栅尺,推土机和司机组合就是同步带模组。

所以大概率的情况下,是达不到±0.02的精度的。除非你的执行机构分辨率足够高。还有你的控制系统做的足够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非机械专业的外行,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错误,欢迎指正。1:前提条件:同步带模组精度假 ...

优秀。  硬件是基本(电机精度、结构精度),没硬件支持,软件就是扯淡。

网友:
做不到,楼上的比喻特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