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个问题?如下

楼主(2019-04-24):
不知道大家作图方法是怎么样的,我是新建装配体,然后在装配体中一个个零件画,堆起来的
 这几天用了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小问题:
1.重叠在一起的零件,不是很容易选到想要的面,一般都是右键选择其它,再去找
2.如果把一个零件透明化了,再想选中它的话,感觉不太容易,边上的可以转一下视图,后面没有零件时倒容易选
如果是在装配体很里面的,真难搞

虽然是两个小问题,但是非常影响效率,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可以画完零件图,然后进行装配

网友:
1.点击零件,右击选择孤立。2.按住shift点。

网友(点评):
shift点这个学习了

网友:
零件一个一个的画,然后新建装配体,再把零件插入

网友:
额,一直都是画好零件再装配,没试过你的画法

网友:
楼主也要说下软件吧,虽然默认使用SW。。。
我是先零件画个大致外形,搞到装配体里,装配好了里再细化。按三楼的方法。

网友A:
在装配体中建零件模型,必须对各零件结构和装配关系非常清晰,尽量减少修改,否则,如果装配体比较复杂,要修改的话会非常头疼,因为相互关联的不光是装配关系还有零件的结构尺寸。

网友:
先画单独的零件,再把单独的零件一个个的插入装配体,最后进行修改尺寸和特征,以此重复

网友:
这种装配方法是自顶向下设计法,注意逻辑关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因为以前用CREO一直是在装配里面画什么的东西,所以一下这种习惯难的改过来,虽然SW没有骨架,但是也还是在装配里面画的

所以就遇到里层的零件不好选择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参考某个面来作草绘平面的时候
从外面装配进来的零件或标准件也会遇到不好选择到的问题,如重叠或在内部的时候

还有就是零件被透明化了更不容易被选到

至于说自顶而下的设计,效率还是最高的,修改的话,只要是自己从头到尾完成的,一步步改问题也不大,细心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中建零件模型,必须对各零件结构和装配关系非常清晰,尽量减少修改,否则,如果装配体比较复杂,要 ...

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做方案效率高呀
修改的时候只能细心一点,慢慢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