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下斯蒂芬森型六杆机构

楼主(2019-04-24):
求介绍一下斯蒂芬森型六杆机构,谢谢了

网友A:
Stephenson六杆机构有很多变形机构,你指的是基本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henson六杆机构有很多变形机构,你指的是基本机构吗?

是基本结构

网友:
这种百变不离其宗。。。

网友(2019-08-27):
根据机构组成原理 ,提出以斯蒂芬森链平面六杆机构作为游梁式抽油机的基本机构 ,可以增大游梁抽油机的冲程 ,改善其动态特性。系统地介绍了采用斯蒂芬森链对常规型游梁机进行六杆式改造的图解方法。可为设计冲程长、动特性好的抽油机提供理论依据和有参考意义的基本机构 ,也可为将四杆式抽油机改造为六杆式抽油机提供可遵循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