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 怎么单独出工程图?

楼主(2019-04-24):
我用的是 插入到新零件  但是 就无法在这个多实体中直接 找到这个工程图打开 需要单独打开  有什么好办法 在多实体中打开吗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在装配体中要打开单个零件的工程图吗?

网友:
做配置把其他实体删除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是在装配体中要打开单个零件的工程图吗?

多实体

网友:
先把多实体转成部件,其中的单一实体转成零件,再逐个出图。

网友:
关联中编辑,可以打开原来的零件
工程图无论是装配体、还是多实体的形式都无法直接打开,只能打开零件(部件)图
用插入零件的方式的形成多实体,个人觉得不太适合工程,因为属性、尺寸什么的都不太好传递,材质也不能单独设置,装配体可能更适合些,或者用焊件形式(即直接在多实体中生成零件)形成多实体,用不同配置出零件图,但配置信息传递都比较困难

网友:
把每个实体在模型树命名          插入---特征---保存实体---自动指派名称。

网友:
也可以把每个零件弄成装配部件,变成子零件,单独打开子零件在里面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