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骨架密封圈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9-04-24):
轴承与骨架密封圈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我记得是铆钉连接的。

网友:
在轴承两端的轴和轴承座之间采用密封圈和骨架油封,来防止轴承内的润滑油泄露,同时防止外部的灰尘进入轴承里。

网友(点评):
也可以把油封安装盘做成端盖形式,端盖与轴承安装内孔用端面密封

网友:
应该是镶嵌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