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2017如何设置台阶轴毛坯

楼主(2019-04-24):
mastercam2017如何设置台阶轴毛坯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需要加工的零件的图画好,把机床的车床命令打开后,右击鼠标键车床刀路有个毛胚模型,进去设置你需要的毛胚,另外还可以通过做辅助线的方式。。。

楼主:
可以发个截图步骤吗

网友:
这个需要截图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