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24):
今天车活发现车床有问题,就是操纵杆往下扳主轴正常转,操纵杆往上抬主轴就不转,请老师解答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真滴的最简单的问题,还是找个懂电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滴的最简单的问题,还是找个懂电滴吧!

看来我的判断对了啊,操纵杆带动钢丝绳,钢丝绳连接开关,开关连接的电机,那个开关肯定接触出问题了

网友B:
先得说是哪种车床,以前开过全电控的车床。
操纵杆式的要看结构,也不是每家都一样。
所以表现一样,可能原因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说是哪种车床,以前开过全电控的车床。
操纵杆式的要看结构,也不是每家都一样。
所以表现一样,可能 ...

c623A,广州产的普车
操纵杆往下扳主轴正常转,往上扳只有嗡的声音,主轴不转,操纵杆连接的钢丝带动换向开关,估计那个换向开关触点未有接触到。是不是这个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623A,广州产的普车
操纵杆往下扳主轴正常转,往上扳只有嗡的声音,主轴不转,操纵杆连接的钢丝带动换 ...

有电流声不转,反转控制回路应该正常,有缺相的可能,查这个接触器触头。

网友:
如果旁边有个相同的车床,试着把开关互换一下看看,就能知道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机械上的问题我感觉像磨擦理合器松了

网友:
离合器需要紧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