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9-04-24):
这边是一个从动,但是轴不动,轴要调节,请问一下这个齿轮是装的轴承吗?怎么和这个轴连接的?请教各位大神。

图

网友:
一般是轴承的

网友A:
这好像是链条装在链轮上,轴不转,那么这个从动链轮通过轴承装在这个不动的轴上。轴承的内圈不转,外圈随链轮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链条装在链轮上,轴不转,那么这个从动链轮通过轴承装在这个不动的轴上。轴承的内圈不转,外圈随链 ...

可是链轮怎么固定在轴上啊?左右不移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链轮怎么固定在轴上啊?左右不移动吗

链轮与轴承过盈配合,轴承在轴上左右不能移动,因为有轴向定位限制了轴承的移动,也就限制了链轮的轴向移动。

网友:
链轮很多的旋转方式都是内部镶嵌了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