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嵌件结合强度

楼主(2019-04-24):
请问塑料嵌件结合强度如何判定  有无相应标准  拉出强度和旋转扭矩这边是如何界定的  谢谢

网友A:
”塑料嵌件”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嵌件”用在什么地方的?

也就是注塑铜镶件

网友:
这个看你需要来定,有标准就按照标准,没有就自己测量,建议取10个数据以上,32个最好,然后再根据数据定义一个范围
如果能有跌落,振动等可靠性实验来验证更好,实验完成后功能不失效,不脱落基本就没问题

网友:
嵌件分几种,有热压嵌件也有注塑嵌件,强度的话是不是跟塑料有些关系?

网友:
这个标准里面无法定义,一般都是做破坏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