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 帮小弟看下焊接同轴度问题

楼主(2019-04-25):
两块钻50孔的铁板  焊接距离80   焊接后穿轴不转动柒支撑固定作用   孔轴用多大公差合适D9/h8感觉有点大  小了怕变形后装不进去  各位你们都是标多大公差?   焊接后不加工

网友:
把轴放进去再焊?

网友:
这个难吗?

网友:
加工一个铜棒,装进去再焊,焊完把铜棒拿下来就差不多

网友:
设备安装的时候直接装上轴配焊啊

网友:
如果量产,必须改工艺。单件不需要标公差,配装配焊,找个牛逼的焊工,把要求告诉他就好。

网友:
2楼4楼正解

网友:
能把孔开大点,增加螺丝夹紧固定吗!

网友:
看你用做什么场合,要求不高可以取间隙配合,要求高还是焊好后加工配合孔

网友:
焊接后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