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工程图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坛友们请教一个保存工程图时候的问题。每次用SW2014绘制好工程图,另存为其他格式的时候文件名中的汉字部分就丢失了。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怎么解决的。这个是正常的文件。

改一下另存格式就变了

网友A:
试试调整"选项“设置

网友B:
把122后面的英文句号换成其他符号再试试,有惊喜哦

网友:
应该字体是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22后面的英文句号换成其他符号再试试,有惊喜哦

大佬 字体还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整"选项“设置

具体是哪个设置啦?

网友C:
首选项里面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选项里面设置好!

具体设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