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将零件插入部件 是什么鬼?

楼主(2019-04-25):
LOOK,我从资源中心插个螺丝上去,提示不可。原以为标准库的问题,重装了一遍,依旧不行。就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了?

楼主:
为什么审核总是删掉我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审核总是删掉我的图片???

我从资源中心插个螺丝上去,提示不可?【可是,这个提示是设计加速器发出的,咋回事?】

网友A:
螺丝这玩意儿,还不如自己造型来的方便。

网友(点评):
我眼花,你说的是啥呀?知道楼主问题的含义吗?

网友(2019-06-18):
此规格的螺栓长度超出资源库的长度了,就是说你这个零件厚度太厚了,这个规格的螺栓长度达不到了,貌似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这玩意儿,还不如自己造型来的方便。

对,我现在都把螺栓导出成零件,再反向添加到装配体中,直接用设计中心老出错!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