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如何焊接

楼主(2019-04-25):
需要用到一种薄壁环状零件,内径295(0,-0.2)mm,壁厚0.5mm(外径296),长度90mm,材质不锈钢。想用不锈钢板焊接,不知道是否可行。还还有其他简单加工方法能够实现?超薄壁管件的加工工艺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激光焊接

网友B:
激光焊接,冷焊。普通氩弧焊也可以,只是成型丑

网友:
伏能士的CMT冷金属过渡焊接,很适用于薄板件的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焊接,冷焊。普通氩弧焊也可以,只是成型丑

氩弧焊这个壁厚是不是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接

杭州附近有能进行激光焊接的吗?或者有能做类似薄壁件的。

网友(2019-07-04):
可以考虑冷焊机啊    焊接0.2-4mm薄板,解决氩弧焊焊机变形变色问题;.可焊接不锈钢 镀锌 铜 铝 铁 彩板等导电金属;操作简单,不必后序打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