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小子费解的螺钉安装方法,求巨佬指点

楼主(2019-04-25):
如图,谢谢各位大大指点。
在办公室看到江西一家实验室器材给做的平台,发现了这个东西,小子入行较晚,对精细化方案也涉猎不深,求问一下这螺钉是怎么固定的呢?开始我以为是螺栓连接,后来发现不是,两边都是螺钉。螺钉垫着垫片,通过槽口夹紧了方管,可他是怎么固定住的呢?方管里边还有一个螺母吗?让我费解不已啊。
劳烦各位前辈同行们帮指点一下小子,这里多谢了

网友A:
有一种工艺薄壁打孔,并且可以把孔周边变厚并攻丝。或者直接里面焊接了铁板

网友:
螺丝来的吧。

楼主:
只靠螺丝吗?我看方管应该不是很厚的样子,而且螺钉直径可能都是15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工艺薄壁打孔,并且可以把孔周边变厚并攻丝。或者直接里面焊接了铁板

孔周边变厚吗?请问 变厚比例会是多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周边变厚吗?请问 变厚比例会是多大呢

没有具体研究,不能瞎说。比如3mm厚的管壁,上M6的螺丝肯定固定不好,但是这样可以让管壁孔周边成6mm厚再攻丝

网友:
难道不是直接方客上攻牙锁上的?

网友B:
薄壁拉孔攻丝,直接上螺钉

网友C:
直接打孔攻丝的,机箱焊件一般都这么搞,螺丝大小看你承载力,然后其它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研究,不能瞎说。比如3mm厚的管壁,上M6的螺丝肯定固定不好,但是这样可以让管壁孔周边成6mm厚再 ...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孔攻丝的,机箱焊件一般都这么搞,螺丝大小看你承载力,然后其它的工艺

这个是一个大机架,这也是我思考他怎么能承载又这样安装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壁拉孔攻丝,直接上螺钉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D:
热熔打孔,然后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打孔,然后攻丝

受教

网友:
拉铆螺母或热熔钻打孔攻丝

网友E:
铆母一般会留有缝隙,看照片上贴得这么紧,像是热熔。如果壁厚够厚,直接打孔也不是不行。

网友F:
拆开看下不就知道了吗,其实方法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下不就知道了吗,其实方法是很多的

方管两头也都给焊死了哈哈哈,看不到

网友:
有专用螺母的

网友:
百度了下,然后看到了一个图片

网友(点评):
热熔打孔后攻丝,薄壁件可以引伸攻丝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只是方管打孔攻牙,螺钉固定而已

网友G:
一是翻边攻牙,二是内拉螺母,三是内焊加强板后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是翻边攻牙,二是内拉螺母,三是内焊加强板后攻牙

学习了!多谢前辈

网友:
方管里面埋入(焊)类似螺母的零件。

网友:
纯粹你想多了,这就是直接在方通上打孔攻牙的,应该是100*100的方通,厚度10吧,螺丝应该是M12或者M16的,勉强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铆母一般会留有缝隙,看照片上贴得这么紧,像是热熔。如果壁厚够厚,直接打孔也不是不行。

可以用沉头的铆螺母

网友:
内部估计有螺母。

网友:
方管可以钻猪嘴孔攻牙

网友:
热熔攻丝了解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沉头的铆螺母

铆母

铆母

这是我们现场安装过的,您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
内壁攻丝直接固定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们现场安装过的,您说的是这种吗?

你那是平头的
下面这是沉头的

网友:
对于薄壁零件,热熔钻打孔,攻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们现场安装过的,您说的是这种吗?

哇学习了,这是先打进去一个,然后再上螺钉吗?

网友:
【魍生技】薄壁件打孔——热熔钻
http://www.cmiw.cn/thread-977977-1-1.html

网友:
可能是方管使用热熔钻打孔攻牙,也有可能是方管内部有板螺母;直接打孔攻牙不靠谱。

网友:
一般方管不会用铆螺母或者拉伸攻丝,如果小螺钉直接攻丝,大的就是前面大大们说的热熔了!

网友:
薄壁零件钻孔攻丝的解决方案——热熔钻

网友:
有多种办法:
1,孔翻边,攻螺纹孔;
2,拉铆螺母;
3,管子上焊一块;

网友:
使用热钻钻孔,孔部分的材质会被挤压变成翻边,相当于把孔周边的壁厚变厚了,再攻丝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拉铆螺母。

网友:
点焊一个螺母在方管上

网友:
很简单的工艺,压铆螺母,或者翻边攻丝

网友:
压铆螺母,。在薄壁件打个基孔,装入螺母,然后用同螺纹规格的铆头铆接。

网友:
热熔攻丝感觉强度也不够,里面有螺母吧

网友:
个人愚见,要么就是承载力较小,直接攻丝拧上螺钉就可以。要么就是其他师傅说的,薄壁拉孔?打完孔焊上一块板再攻丝,就相当于丝变长了(这是自己的猜测)

网友:
是不是焊了加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