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微调结构

楼主(2019-04-25):
滑轨运动到一个位置后,需要微调,如何加一个机构,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
尺寸?
重量?
空间限制?
微调的精度?
手动微调还是电气?

网友:
只要要微调,我先想到微调架

网友:
参考下手摇丝杆的结构就好了

网友:
纠偏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有中部、跟边、双边纠偏。精度很高。一套设备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下来也就一两万。

网友:
加个微分头就行了,一二十

楼主:
|机械自动化系发表于 04-25 12:28加个微分头就行了,一二十
有用微分头,固定以后不太美观

楼主:
|17391825758发表于 04-25 12:10纠偏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有中部、跟边、双边纠偏。精度很高。一套设备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下来也就一两万。
????????????????,没有那么高精度,成本太高

楼主:
|xuzhuodage发表于 04-25 11:32只要要微调,我先想到微调架
有没有什么结构图纸,或者图片?

网友:
如果中间增加一个滚珠丝杠,配上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微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