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个啥玩意德国mayr的一个2200Nm的大铁盘

楼主(2019-04-25):
我猜是个扭矩限制器,大家有懂这个玩意的吗?

网友:
扭矩限制器

网友:
看着像是轴承或是卡盘,不如拆开端面的压板看看

网友A:
扭力限制器(也叫扭矩限制器,安全联轴器、安全离合器,BMOOM限制器),是联接主动机与工作机的一种部件,主要功能为过载保护,扭力限制器是当超载或机械故障而导致所需扭矩超过设定值时,它以打滑形式限制传动系统所传动的扭力,打滑的同时也能一个信号输出停掉电机和减速机,当过载情形消失后自行恢复联结。这样就防止了机械损坏,避免了昂贵的停机损失

网友:
https://www.mayr.com/zh官网有中文版

网友:
也可以叫扭力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力限制器(也叫扭矩限制器,安全联轴器、安全离合器,BMOOM限制器),是联接主动机与工作机的一种部件, ...

和联轴器一样,起传递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