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薄壁件打孔——热熔钻

楼主(2019-04-25):
  传统的薄壁件螺纹连接需要在内部或外部铁板材,一方面焊接困难,牢固性也值得商榷。热熔钻是比较新的加工方法:

  热熔钻在方管打孔的效果

  热熔钻在圆管打孔的效果

  底孔成型后攻丝

  攻丝效果

  热熔钻加工的各种成型产品

网友:
哇!谢谢前辈直观的动图解释!长见识了!

网友A:
这种工艺,可以节省焊接螺母成本。

网友:
只要打孔的钻头价格不太昂贵,或者是使用寿命很长的话,比较适合推广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前辈

网友B:
其实就是把孔做出毛边,可以多增加几个牙的螺纹,但实际验证过吗?有时增加几个牙效果不大的,除非增加几毫米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把孔做出毛边,可以多增加几个牙的螺纹,但实际验证过吗?有时增加几个牙效果不大的,除非增加几毫 ...

杠精附体?

网友:
正好最近在铜接头薄壁打孔,收集关于热熔钻头的资料给厂里提供建议,就是不知道大侠的帖子怎么收藏一下,还有热熔钻头在网上看了一下价格各种各样的 还有就是想在铜合金旋转接头外面接温度计就得弄密封的事情,这样打孔密封好像没办法弄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在网上查了一下,大部分都是焊接温度计底座带内丝,这样感觉会让工期和程序多出好几道

网友:
这东西市场上卖得很火,楼主知道的太迟了。

网友:
我比较关心这个对薄板、薄管,冲孔变形的改善效果。能大幅减小工装难度,减小形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艺,可以节省焊接螺母成本。

其实一点也不便宜

网友:
钻头附近区域的金属迅速软化,继续施加轴向压力,快速在工件上、下表面挤压出约是初始板材3倍厚度的凸台和衬套。整个过程只需要2-6秒的时间。

网友(点评):
百度上的,不晓得实际效果是不是这样。

网友:
曾经用废旧合金铣刀磨了一根热熔钻头装在台钻上试验,毕竟台钻功率略小,方管缓慢红热,眼看即将熔穿,一个工人飞速抓起切削液瓶子浇了上去,刺啦一声凉了!这大哥还呵斥道:钻头都烧红了还钻!会不会钻孔!?
在我把原理跟他讲清楚之后反过来把他呵斥了一顿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我们几年前就在用了,在做不锈钢扶手 。是个值得推广的技术,不过钻头有点贵。但是比焊螺母省太多事了。

网友:
不能装在枪钻上吧

网友:
好象一些做家具的那些圆管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多谢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有点象钣金薄板翻边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