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现在要做个同步带垂直升降,负载不超过200KG,麻烦问各位前辈,同步带的扭矩应该怎么计算啊,只要选电机扭矩大于同步带扭矩就可以了吗

网友:
200KG,也不轻了,好像要算同步带的张力和容许转矩。只见过抬十几公斤的,重了不了解。感觉应该要用丝杆了

网友:
200KG??还是20KG?这么重用同步带做水平传动都可能会有问题,更别说升降了,用丝杆或者链条吧

网友:
200kg垂直升降用链条吧。

你可以计算下上下升降需要的功率,看看同步带传递这个功率够不够?

网友:
整个丝杠吧

网友:
这个负载对于垂直升降而言,太重了,建议改成滚珠丝杠的传动方式。

网友:
同步带没有问题,建议使用保利强的PU同步带 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我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另外销售国内外中高端同步带 你可以找我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150 2693 1924

网友:
可以使用保利强皮带 具体可以问我

网友(2022-03-08):
突然看到这个问题了,这个200公斤用同步带轮没有问题,我在汽车厂见到过负载200多公斤,升降行程5米左右的传输机构,同步带很厚,宽度大概在8到10厘米,导向好像用的滚轮。

网友:
200KG,怎么也不会去考虑用同步带轮来做。皮带的耐受力,皮带和齿槽的吻合度。同时垂直升降比水平位移力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