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种扭簧要怎么实现自动组装

楼主(2019-04-25):
本人新人菜鸟,最近要做一个组装这种龙虾扣的机器。
各位前辈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建议 就是扭簧这部分比较难搞 ,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

补充内容 (2019-4-25 15:14):

主要是装这里面

主要是装这里面

网友A:
买个钥匙扣拆来看看不就清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钥匙扣拆来看看不就清楚啦。

没有  我的意思是怎么实现自动组装

网友:
这个要实现自动组装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
自动化的速度未必能达到人工装配的速度

网友B:
我去 你的图二还不是全开放式的  放进去之后还得扭一下是吧

网友:
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 你的图二还不是全开放式的  放进去之后还得扭一下是吧

对呀  还得扭一下 才能卡下去

网友:
先不说怎么自动组装,要装配的这两个东西自动来料能做到有序排放吗

网友C:
扭簧先在一个工位利用中心定位,然后用旋转机构把它扭起来,然后定位状态推入进料机械手,还是以中心定位进料。这是大概想法。

网友:
这个工序不好做自动化,建议人工,其他工序可以。

网友D:
对着钥匙扣去想一天 半天看能不能想个好方法出来。

网友E:
看样子,弹簧伸出来的那段实现动作
为了装配做个小零件,固定弹簧和黄色零件,把伸出来的这段,别住;然后这三个零件作为组件一道装进灰色的零件中去;之后取出这个小零件;最后装挡在弹簧前面的那个零件
小零件算作工装,充分利用弹簧的弹性变形。变形后,好像能直接按进去。小零件的形状,一方面能别住弹簧;另一方面还要能方便取出,取出后弹簧正好入槽。弹簧的左边好像直接就固定了,所以在右边做文章,伸出的那段也在右边

另外,就是弹簧造型增加一些细节,如勾、小直角等。装配时和黄色零件中的凸起或者小孔配合着,还是利用弹性,逐步装进去。这样就不需要作为工装的小零件了
实际上,就是设计一套装配用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弹簧伸出来的那段实现动作
为了装配做个小零件,固定弹簧和黄色零件,把伸出来的这段,别住;然 ...

先谢过大佬,在仔细看看 理解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着钥匙扣去想一天 半天看能不能想个好方法出来。

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个好方法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簧先在一个工位利用中心定位,然后用旋转机构把它扭起来,然后定位状态推入进料机械手,还是以中心定位进 ...

有这么想过 但是感觉扭的时候很容易歪掉或者飞掉

网友:
装进黄色物料之前,能否在外部将弹簧先扭起来。利用弹簧中心孔中心定位,再将弹簧两只引脚夹紧往靠拢

网友:
首先先研究用人工装配有几种办法,用哪一种办法比较适合自动化装配。自动化装配的方案也可能很多,与你需要达到什么程度都有关系,做专机,应用机器手(人),视觉定位,还需要专用的工装夹具等。也可以找个做自动化的公司咨询一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想过 但是感觉扭的时候很容易歪掉或者飞掉

扭 时候跟扭簧接触的地方开V型槽,怕不保险可以考虑加活动盖板,可以先做简单机构实验一下。

网友:
先思考 把工序分解成机器可以完成的动作试试,就一目了然能不能搞,该怎么搞了

网友:
把扭簧装入的动作分解,逐步完成之后再考虑优化问题。

网友:
这个要设计一个专用的装配夹具。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扭簧先在一个工位利用中心定位,然后用旋转机构把它扭起来,然后定位状态推入进料机械手,还是以中心定位进 ...

想法略同

网友:
你这个来料应该不是整齐排放的,首先应该想好上料方式,应该是要用震动盘,问下震动盘供应商出料方向都有哪些选择,选一个你好装配的方向,然后是装配方式,转盘式,流水线式还是单工位集成。你这个应该要用单工位集成,多工位在运输过程中弹簧固定挺麻烦。然后你要考虑装配动作了。这个你要慢慢想不能急,把问题细化在细化,你觉得那里可能会弹出就想办法限位,那里有问题你就去想对应的办法解决。我们好像也都有这样的通病只想不做、不画。有点什么想法的时候应该试着用3D画出来,在画的时候或者画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晰,只是想,脑容量不够只会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无从下手。说了这么多,希望有对你有用的吧

网友:
首先要考虑到产能大小,只有知道产能的大小接下来在评估方案,你说只有两三万的预算能做什么;另外考虑到上料的问题小零件可以用振动盘,弹簧可以用一根圆棒,人工穿上去并且具有初步定为的作用(可行性待分析,涉及到后续的工位),可以尝试性做一些简单的夹具尝试下,再去做整机的开发

网友:
这个不是想一天两天就能想出办法来的。

网友:
需要做楔形工装,压入应该就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有解了吗

网友:
改下弹簧结构

网友:
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