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反向器的接法,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4-25):
RT,两个反相器的接法,看不懂

楼主:
左边接单片机PWM引脚,右边接变压器

网友A:
PWM右边十字线应该有一个节点符号,表示电气连接。
这两个反相器是并联关系,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B:
应该是原理图是这样,电路上做过处理,用两个0R进行反相和正相选择。就是说可以对PWM进行高低边的互换,适应不同种的次级器件。
:victory:还有就是,你确定后面是个变压器?是个特殊的磁藕吧?

网友:
机械????表示看不懂,挺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原理图是这样,电路上做过处理,用两个0R进行反相和正相选择。就是说可以对PWM进行高低边的互换,适 ...

应该是可选加强驱动。非正反相。

后面可能就是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用于驱动功率器件。

楼主(2019-06-21):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选加强驱动。非正反相。

后面可能就是变压器,脉冲变压器,用于驱动功率器件。

谢谢,应该是的,不过他的图纸应该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右边十字线应该有一个节点符号,表示电气连接。
这两个反相器是并联关系,提高驱动能力。

是的,谢谢,他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