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上材料学牛人一个关于车身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9-04-25):
     近年来汽车车身材料广泛受到大家的关注,关注点主要在强度钢和铝合金车身的争论上,很多所谓的懂车牛人都发表过看法,几乎清一色站在铝合金车身一边,并没有从材料学角度科普过,测评也是用磁铁吸吸,然后被吸住就说减配说不厚道云云,仿佛无论什么部件只要用了铝合金就是高级配置,用钢就是垃圾是忽悠。。。因为我并不懂相关材料的评价标准,我们论坛有很多这方面专业人才,所以想请教各位专家,这个问题该如何去看待。按照我的粗浅理解,材料是不能简单替代的,除了强度应该还有弹性模量等系统性考虑,如果有相关汽车行业的零部件工程师更好,比如通常车身用的是什么牌号的铝合金,车身的钢又是什么类型的钢?这两者到底要从哪些方面对比和考虑?我一直认为知识就应该精确性系统性才好,如果一开始就没从原理搞清楚,那么。
      最后还请大牛们不吝赐教,关于材料选择以及几种材料的对比,我们选择一个材料在进行结构分析前,一般会从材料本身的哪些指标和因素入手进行对比?

网友:
铝合金应该是6061偏多吧,7系的应该也有;钢的话就是普通碳钢;还有其它复合材料都有应用,轻量化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网友A:
铝合金车身损伤后无法钣金是硬伤。。。。

网友:
以前分享过关于碳纤维材料在汽车和航空行业的应用。

网友B:
  刚好看到过这么一篇文章,顺手翻出来,从这篇关于碳纤维材料应用于汽车车身方面的文章里摘抄一段,分享给大家。

             目前,碳纤维车身主要还是用于高端汽车以及赛道汽车上面,典型的就是宝马的i3就用的是全碳纤维的车身,另外很多方程式赛车为了减重也有大量的部件用了碳纤维的材料。就目前而言,碳纤维的成本对于应用碳纤维是一个较大的限制。下面说一下碳纤维车身的好处。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95%以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的纤维。它是由片状石墨微晶等有机纤维沿纤维轴向方向堆砌而成,经碳化及石墨化处理而得到的微晶石墨材料。碳纤维是一种力学性能很好的材料,虽然密度不到钢的1/4,但是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抗拉强度一般都在3500Mpa以上,而一般的车用钢材只有几百Mpa的抗拉强度,也就是说同样截面积的材料,碳纤维可以承受的力超过钢材好几倍。

         所以,把碳纤维应用在车身制造上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汽车的重量。目前钢铁材料约占车体重量的3/4,如果汽车的钢材部件全部由碳纤维复合材料置换,车体重量可减轻300kg,燃油效率提高36%,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削减17%,这是汽车轻量化的巨大的进步,要知道在汽车上即便只减一公斤很多时候都需要费很大的努力。此外,碳纤维的复合材料还具有耐高温,耐候性强,可设计性强的特点。

         说了这些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优点,那碳纤维复合材料车身有没有缺点呢?答案肯定是有的,不可能有什么材料会是完美的。碳纤维材料的一大缺点就是其可塑性差,我们知道目前的车身很多时候在发生了碰撞之后是可以修复的,这主要是因为钢铁等金属材料有延展性,可以发生大的变形而不破坏。而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车身可就不这样了,如果车壳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那么发生碰撞后就无法修复,只能对整体进行更换,因此可回收性和成本会不如钢铁等材料。另外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基体树脂的耐久性不如金属材料,时间久了就会出现发脆,变色等现象。当然了,随着碳纤维材料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和工艺的改进,碳纤维材料无疑会有更多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看到过这么一篇文章,顺手翻出来,从这篇关于碳纤维材料应用于汽车车身方面的文章里摘抄一段,分享给 ...

请问铝合金和钢对比呢?谢谢大侠指点,主要是我们面对一个材料,应该用哪些指标才能大概全面评价,因为我看网上很多车评人或者文章都不像材料学的人写的,只谈一个硬度或者说屈服度,太片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铝合金和钢对比呢?谢谢大侠指点,主要是我们面对一个材料,应该用哪些指标才能大概全面评价,因为我 ...

主要看从关注车身材料的哪个主要技术参数出考察材料,然后落实到具体材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从关注车身材料的哪个主要技术参数出考察材料,然后落实到具体材料上。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最终考虑的还是成本

网友:
钢铁是大自然的杰作,在常温附近具有最优的综合性能,无以匹敌。
包括化学、强度、弹性模量、韧性、高低温性能、塑性、加工性能...............

网友:
首先要考虑它的功用性,再要考虑它的成本,和经济性。

网友:
专业人士才会深究问题,非专业人士才会拿个吸铁石吸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车身损伤后无法钣金是硬伤。。。。

这个确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定么

铝合金焊、钣都麻烦的。。参考路边汽修店师傅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焊、钣都麻烦的。。参考路边汽修店师傅的意见

麻烦我相信,不能钣金我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