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3.0配置问题

楼主(2019-04-25):
1.有没有人有CREO3.0的配置文件,可以发给我一下。2.creo默认英制,怎么改成国标单位。
3.工程图默认第一视角,怎么改成国标的第三视角。
各位有啥意见的欢迎发表。谢谢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Y0MzE2NA==&mid=214650382&idx=1&sn=a96eaf0e59288706b5d24eb55338769f&chksm=1272ddbd250554abd7a7b24b89dbfe760892b315d164edde627d1f78534f55137d1eb8159f2c&mpshare=1&scene=23&srcid=0630mTAjEttMgGQ3ASPizkqP#rd

看看这里,解决你所有问题
包括你没有提到的工程图及BOM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DY0MzE2NA==&mid=214650382&idx=1&sn=a96eaf0e59288706b5d24eb5533 ...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MCADEX TOOLS

主要就是装这个插件,装好了非常好用,就是安装的时候要细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ADEX TOOLS

主要就是装这个插件,装好了非常好用,就是安装的时候要细心一点

这个装好了,怎么设置国标,零件图的时候默认就是英制,怎么改成新建零件进去就是国标单位。

网友A:
你如果这个插件装好了,那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这个都是设置好了的,全是国际毫米,第一视角的
我都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这个插件装好了,那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这个都是设置好了的,全是国际毫米,第一视角的
我都没 ...

装好了,但是启动软件没有那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了,但是启动软件没有那个东西了

那你搞错了,这个插件装好了,不用启动软件的,你直接启动插件,插件会自动启动软件的这样插件就挂上了,你仔细看一下那个安装视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装好了事半功倍,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仔细看看,全部细节都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