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实体转换成钣金后,多实体之间的间隙问题

楼主(2019-04-25):
用实体转换钣金做一个配电柜,转换后发现多个钣金件之间的缝隙太小,有的还重叠了。怎么增大间隙?

如图的间隙

网友:
前期预留。后期改。不知道大神们怎么操作的。

网友:
多实体就是个坑,看似简化,实际会给后续的设计和模型管理带来很大麻烦。钣金设计原本就有很多特定规律,用钣金设计工具时,使用默认的参数,即使你对钣金工艺不熟悉,也不至于犯太离谱的错误。

网友:
实体转换钣金本来就这种情况的,软件哪知道你需要什么,它只根据事先设定的规则运行,你人工必然要后期修改

网友:
这个转换钣金的时候要记得增加缩水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