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结构约束到曲面上

楼主(2019-04-25):
现有一个曲面体结构,单向曲度,有一个平台板与此曲面相接触,如何将平台板的边约束到曲面上,就是平台的边线与曲面接触。inventor里面的配合约束貌似不能点选曲面,实现不了,相切约束虽然可以点选曲面,但却点选不了结构边线,只能点选面,因曲面与平台板接触实际是边线接触,无法实现,请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sw可以的吧,把曲面作为基准面,然后结构在铺上。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我们做油路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Inventor是个2.5维的系统,您要的是3维的关系,不能直接实现。
但是,所有的3维都可能分解为几个2.5维的关系,这就能逐个约束,总体实现。

网友:
先在接触点建立用户工作面,再用工作面与工件建立约束。

网友:
点到上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