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工程图尺寸不显示

楼主(2019-04-25):
solidworks2016工程图尺寸保存一段时间再打开后,工程图中的尺寸和形位公差都没有显示了,工程图位置和名称也没有改动过,请问如何让工程图尺寸再显示出来?

网友:
你们怎么都有这种神奇的经历,我用起软件从没出现过你们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程图尺寸显示是不是自定义过,尝试保存出来一份自定义的

什么也没有显示

网友:
【视图】——【隐藏/显示】——【注解】

网友:
同意2楼说法,只能说这些怪异的情况尽被这些奇葩遇到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图层显示的问题,没有设置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