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刀求教

楼主(2019-04-25):
滚齿过程中滚刀后刃角拉毛齿轮齿面,求教是刀子没磨好还是刀子出厂后角没有刃磨好问题?

网友:
如果要磨,不要磨后角(后面),只磨前面(注意角度),就是下削的那个面
用户一般没有能力修磨成型刀的形状,齿形变了修不过来。最好送到专业的工厂去磨

网友:
刀估计磨损了,很有可能是刀刃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