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材料问题

楼主(2019-04-26):
以前没有接触过3D打印的产品,不知道材料(塑料材质)的性能和打印出来的外观质量,看淘宝上很多事修图后展示的,不好确定是不是打完后的直接效果,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1)哪种3D打印的材料性能最接近ABS?2)打印出来的产品是不是可以进行表面修磨、喷涂等?3)3D打印的产品是不是不能用自攻钉?4)有没有比较好的厂家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肯定是ABS材料的性能更接近ABS(3D打印的都是类材料,性能接近,类似),一些尺寸比较大一些或者壁厚比较薄的,极其容易变形,比如一条1mm厚,高20mm,长100mm的边,打印出来有可能是波浪形的,不是直的;二、打印出来是可以进行表面处理的打磨,喷漆,电镀,丝印等等都没问题,喷漆不能放烤箱里烤,容易变形;三、3D打印的材料是可以用自攻螺丝的,但是用的次数不能多,容易滑牙,螺柱容易爆裂。四、其实每家厂家都差不多的,找大一点的比较靠谱。五、有打样可以找我报价参考,我是做手板打样的厂家。

网友:
3D打印塑料材料主要用PLA和ABS,进口的材质比较好,打印出来整体性能没有注塑出来的好,打印的产品可以修磨、喷绘、自攻,受力有局限性

网友:
还有就是跟你的3D打印机有关系,进口的机子成品基本不用修磨,受力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肯定是ABS材料的性能更接近ABS(3D打印的都是类材料,性能接近,类似),一些尺寸比较大一些或者壁厚比 ...

你们这边3D打印的能不能做铜嵌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边3D打印的能不能做铜嵌件

铜嵌件?是镶螺母的意思,3D打印可以镶螺母的,洛铁热熔进去。我们的打印机不面向国内市场。我们的打印机是进口的,所以也只面向国外市场,国内的3D打印竞争太激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边3D打印的能不能做铜嵌件

直接不能镶件,建议结构上做优化,后期装一个六角螺母之类的紧固件进去,同样能满足功能测试

网友(点评):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塑胶的只要空间够,完全可以热熔铜螺母进去的,很结实的。

网友:
3d打印材料用自攻钉后边缘会有凸起的,影响美观

网友:
可以使用PPS来代替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