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用的铜锤、铜棒都是哪种铜?

楼主(2019-04-26):
安装一般的深沟球、圆锥棍子应该用紫铜锤、紫铜棒吗?1 a3 h4 {4 m: ?

网友:
不用。紫铜易掉渣。普通黄铜,硬度远低于碳钢。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紫铜掉渣的?

网友(点评):
你师傅难道没告诉你紫铜易掉渣吗?

网友:
大的用紫铜,小的用黄铜

网友:
不用,就用黄铜就行

网友:
铜锤,木锤都可以,铜锤用黄铜就可以,主要考虑敲击时不损伤轴承,还能达到安装时需要的力量。

网友:
黄铜比紫铜便宜,所以用黄铜,型号没什么硬性要求,比钢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