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展开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4-26):
如图,这个钣金件是3个薄片焊接成的。我怎么样才能做3个薄片的展开图?还是要单独做3个零件再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图

怎么拆,大佬给个步骤呗。

网友:
两种方式
1是多实体钣金零件方式建模
2是装配体方式建模

网友:
一般会画3个零件,然后再装配,与实际工艺一样

网友:
实际车间怎么做的就怎么画

楼主:
求大侠指点下SW钣金多实体出工程图
http://www.cmiw.cn/thread-431743-1-1.html

这帖子4楼方法,我看行。各位看看。

网友:
一个实体里面造型也是可以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