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扭矩联轴器

楼主(2019-04-26):
扭矩2500Nm,转速650r/min,请问大家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联轴器,谢谢!

网友A:
主动端和从动端是什么机器?也就是说联轴器两端各联接什么机构或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端和从动端是什么机器?也就是说联轴器两端各联接什么机构或机器?

主动端是液压马达,从动端是车床主轴

网友(点评):
首选膜片,,,,

网友:
还用什么联轴器,我见过的几款瓦锡兰的柴油发电机,都是直接上法兰,只是调同轴的要求较高。

网友B:
摩擦式联轴器。

网友:
柱销联轴器

网友(点评):
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式联轴器。

谢谢!

网友:
链条式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