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机柜安装尺寸

楼主(2019-04-26):
前段时间订购了几十台600*600的柜子,到货后发现柜子立柱470那个尺寸做成了485,供应商说现在的标准是482.6,但我量了公司所有600宽的柜子间距都在470左右,找个了标准确实有482.6这个尺寸。求大神给点指导,这个尺寸到底是多少?

网友:
不同的品牌和厂商尺寸应该都会有些差异吧

网友A:
既然是定做就要按你们要求的尺寸来,不然就不叫定做了

网友:
482.6是指标准19英寸机柜

网友:
订货前没有看他给的尺寸吗

网友B:
482.6mm就是19英寸。这是19英寸标准柜的两侧立柱上安装螺丝的中心距。就是你图上哪个尺寸B。
如果要装假面板,就是面板两侧安装孔的尺寸。如果安装模块化组件就是组件的挂耳安装孔孔距。
机柜内侧的净空间一般在450mm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482.6mm就是19英寸。这是19英寸标准柜的两侧立柱上安装螺丝的中心距。就是你图上哪个尺寸B。
如果要装假面 ...

写错了,更正一下,482.6是面板总宽度,孔距是4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更正一下,482.6是面板总宽度,孔距是465

我要装托盘

网友C:
这个就按标准19英寸的来做啊,你都知道了这有标准啊,以前做机柜客户不说的都是默认按这个做的,我们做的是4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定做就要按你们要求的尺寸来,不然就不叫定做了

安装尺寸没有定做,买的标准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按标准19英寸的来做啊,你都知道了这有标准啊,以前做机柜客户不说的都是默认按这个做的,我们做的是 ...

装托盘的那个安装尺寸,我公司现有的柜子宽度都是47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尺寸没有定做,买的标准柜

托盘宽度小于450mm基本都能装进去的,只要安装孔差不多就行,都是浮动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按标准19英寸的来做啊,你都知道了这有标准啊,以前做机柜客户不说的都是默认按这个做的,我们做的是 ...

483这个尺寸我看像是两立柱最大距离,不像安装托盘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宽度小于450mm基本都能装进去的,只要安装孔差不多就行,都是浮动螺母。

柜子是买的标准柜,但托盘是自己按470设计的,现在装上去不合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3这个尺寸我看像是两立柱最大距离,不像安装托盘的尺寸

483是托盘两侧挂耳的最大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483是托盘两侧挂耳的最大尺寸

如果装不上就只有想办法处理一下了,也可以换这种内侧安装的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不上就只有想办法处理一下了,也可以换这种内侧安装的托盘

看我帖子的附件,我的托盘是靠立柱侧边的孔固定的

网友C:
如果是你那种直接装侧面的,我记得原来那个尺寸好像是450吧,按理也不会像你说的会有482.6那个标准啊,482.6的就是外面可以装假面板的尺寸啊!482.6mm=19英寸!

网友:
现在就看看供应商那边肯不肯给你改了,做东西涉及到要安装配合的尺寸一定要要求或者和供应商沟通清楚,不然后面扯皮的事情就麻烦了。

网友:
做的不合适直接让供应商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你那种直接装侧面的,我记得原来那个尺寸好像是450吧,按理也不会像你说的会有482.6那个标准啊,482. ...

我也搞不清楚,主要还会涉及后面的设计,才要搞清楚那个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