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绘图紧固件绘制问题

楼主(2019-04-26):
大家在用三维设计软件绘制三维图的时候,螺栓、螺母、垫片等紧固件会画上去吗?
如果画的话,除过智能扣件,solidworks有什么快速绘制紧固件的方法?

如果不画的话,明细表怎么统计紧固件数量?

网友:
都是直接调用的

网友:
插件。。你值得拥有。

网友A:
不都是可以直接在toolbox里面调出的么

网友:
麦迪工具集

网友:
TOOLBOX。。。。。都知道智能扣件了,没理由不知道TOOLBOX啊。

路子太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可以直接在toolbox里面调出的么

toolbox里面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网友:
智能扣件 选择螺钉的时候用不好,想调外六角跳出内六角,不知大神们怎么用的

网友:
不用每个孔都画上去,只有安装长度比较特殊的螺丝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