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实现一个,已知零件三个点坐标,然后这三个点形成的平面颜色改变

楼主(2019-04-26):
各位大神们,小弟现在在做一个实体上的故障位置显示的东西,输入三个点的坐标,使这三个点形成的平面与零件的其他部位颜色不同

楼主:
不一定是平面吧,是三角形也行

网友A:
猜不出你想干神马。

网友B:
画一个曲面,着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个曲面,着色。

画一个曲面着色,会被原零件覆盖,不明显啊,不能作为示警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不出你想干神马。

就是已知一个零件的三个点的坐标,零件在这三个点内的表面故障了,要标明出来示警,也就是零件上的三个点之间会变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不出你想干神马。

我再换一种说法,就是你画一个3d手,当你读取一个点的坐标,该点若是位于大拇指,则大拇指上则出现一个红色的圆(圆心就是该点)

网友(点评):
大姆指是什么鬼,你越说越乱套了。 你清楚是因为你知道,我不清楚是因为你描述很混乱。

网友C:
你是指在某个三维软件中实现吗?

网友D:
换个理解或解决思路可以不,如果想标示出这三个点,可能在内部或外部,用剖面的形式来体现,应该也可以吧,而且软件自己集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理解或解决思路可以不,如果想标示出这三个点,可能在内部或外部,用剖面的形式来体现,应该也可以吧, ...

这三个点一定在外部,不过你说的这个思路我也想试试,这个怎么弄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在某个三维软件中实现吗?

是的,在三维软件中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在三维软件中实现

难道其他软件也可以实现么也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一个曲面着色,会被原零件覆盖,不明显啊,不能作为示警作用

画一个曲面着色,不了解怎会被原零件覆盖,不明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点一定在外部,不过你说的这个思路我也想试试,这个怎么弄啊,谢谢啦

SolidWorks自带的剖面功能啊,其他的我也没怎么用过,百度咯

网友:
在操作里面设置选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