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啃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26):
起重机啃轨怎么排查是哪个结构出现了问题?

网友:
哥哥,上图啊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先要描述清楚。

网友(2019-12-19):
啃轨由很多原因,我接触的主要是因为跨度不一致导致。还有就是跨度和起吊梁长度不一致。单梁起吊主要是防撞止挡处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