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机玻璃上钻孔

楼主(2019-04-26):
请问大神,怎样在有机玻璃上定下钻孔的位置,也不能划线有点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A:
先做一块钻模板

网友B:
玻璃上粘一张纸

网友:
一般的炮塔铣上都有数显装置,在炮塔铣上钻孔就避免了划线的烦恼,如果有立加点孔那就是另说了。

网友:
中间孔,漏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一块钻模板

这样子可以不,留这些空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上粘一张纸

做成这样子行不,有机玻璃会不会钻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可以不,留这些空可不可以呢

只要出气,没特别的位置关系,当然都可以

网友:
精雕机或者加工中心对刀先对好两个基准边,然后按照图纸加工就行啦

网友:
您是做单件呢,还是批量;是数显铣床还是摇臂钻:

网友:
有机玻璃粘纸  划线  中心钻点孔  再用钻头阔孔  主要是不伤有机玻璃  钻孔的时候 尽给量 小一点 钻头要锋利  不然有机玻璃花了 不好看

网友:
这么密的孔要二次打孔上去的话,铣和钻都会碎。只能用激光雕刻。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钻模和贴纸都靠谱

网友:
用圆规划线,之前我也这么干!

网友:
直接找有机玻璃供应商做,他们都有雕刻机做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