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光洁度问题

楼主(2019-04-26):
CBN刀片  硬车58度  直径13毫米  长30毫米  外圆   要求光洁度0.2   加水还不加水,加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加皂化液冷却液吧,只加水估计不行

网友:
要么一直加切削液,要么就不加切削液,干车,严禁干车到一半再加水,会把刀尖崩裂的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4-26 15:11这个应该是加皂化液冷却液吧,只加水估计不行
皂化液是N年前的说法了,现在是乳化液、微乳液、半合成、全合成等等。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4-26 15:31要么一直加切削液,要么就不加切削液,干车,严禁干车到一半再加水,会把刀尖崩裂的
受教了!谢谢!

网友:
车,还是选择乳化油、微乳或半合成也行。对极压几乎没有要求,主要是润滑和防锈。

网友:
硬车不必使用切削液。

网友:
只加水进行冷却恐怕不行,还需要润滑。

网友:
0.2可以?

网友:
cbn不是不能加水基的切削液么,高温反应,影响寿命

网友(2019-08-28):
粗超度0.2能达到要求?CBN肯定干切

网友(2020-05-13):
不用加水

网友:
你这硬度肯定是CBN刀片啊,不能加水。。。。

网友:
CBN刀片一般都建议干切,不建议加水,可以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