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机构需要转动变成直上直下的运动,想用丝杆传动,请问丝杆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9-04-26):
我想做一个机构需要转动变成直上直下的运动,想用丝杆传动,请问丝杆应该怎么安装?

网友A:
有相应的模组,淘宝一大把。丝杆模组。

网友:
misumi上查查 单轴机器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丝杆支撑座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转动变成直线运动的。加我联系方式,我帮您设计方案。173918257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相应的模组,淘宝一大把。丝杆模组。

我搜搜看看,不行就自己设计了

网友:
丝杠有专门配套使用的丝杠固定座和支持座。

网友:
丝杠模组  立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