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盘上的电机需要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2019-04-26):
如题,现有一个转动盘,以50r/min的速度旋转,盘上带有一个伺服电机,电机需要在振动盘转动时工作,请问大家如何保证电机正常工作?接线端如何处理?电

楼主:
别沉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可能要用到集电环,我现在正好也遇到相似的问题,老板要我自己设计集电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碳刷,正好我也有一个问题:一般是环转刷不动,可不可以刷转环不动?这东西设计重点要注意什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无解,不用想了
如果是普通电机还可以考虑买电滑环,一个电滑环的价格,都够买几十个电机了
如果是伺服电机,就别想了,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连长度和电阻都是匹配好的,更不允许从中间截断

网友:
转盘中间用中空轴,电机线从中空轴走

网友:
   能不能 考虑 凸轮机构    或其他结构   把转动 变成 动作 触发条件 优化 动作 来代替 电机随转盘 旋转     没看到图  灵机想法

楼主:
各位请多多指导!

网友:
这个电气工程师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