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小东西,需要攻丝,社友们可有好的工程塑料推荐?

楼主(2019-04-26):
如图哈,就是一个小放置架,也不大,200×200的,基板厚也就12到15,承重也就是些电子板,需要贯穿攻丝,社友们可有不错的工程塑料推荐?用尼龙66可还行?

网友A:
用ABS,镶螺母不更好?有15的板材,强度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S,镶螺母不更好?有15的板材,强度可以的了

镶螺母?对这个不太了解,只是想越简单越好,ABS攻丝可以吗?会不会收缩回去或者牙不够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镶螺母?对这个不太了解,只是想越简单越好,ABS攻丝可以吗?会不会收缩回去或者牙不够强的

多大的牙?可以攻丝,很稳定,不会收缩的,牙的强度一般,拧多了会滑牙。镶螺母简单,在需要攻牙的的地方打好底孔,热熔铜螺母进去,操作简单,主要是耐用,也结实,承受力比单纯的攻丝好上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牙?可以攻丝,很稳定,不会收缩的,牙的强度一般,拧多了会滑牙。镶螺母简单,在需要攻牙的的地方 ...

也就是M6的,那既然如此,我用前辈的方案做这东西。

网友B:
之前用过电木做过类似的,攻了螺纹,效果还行,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电木做过类似的,攻了螺纹,效果还行,主要是便宜

好的,谢谢社友!

网友:
PC/ABS 吧,性能也可以,

网友:
尼龙66没问题

网友:
大多工程塑料都能攻丝,主要看你需要的强度,PP  PVC POM PTFE  PEEK  PVDF  PC PE  HHPE
所有这些塑料我们都攻丝用过,你这个基本都没问题,又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M6的,那既然如此,我用前辈的方案做这东西。

M6镶螺母没问题的,买斜纹的螺母。我试过在6mm的ABS板上热熔一个M4的螺母,简单测试了一下,用20公斤的力都纹丝不动,施加10公斤的拉力,持续了半个月,一点事都没有。确实是所有的塑胶都可以攻牙,但是都存在滑牙的风险。还有就是ABS板比较合适,便宜,好买

网友C:
尼龙机加工性能不好,粘刀。
建议电木即可
上面推荐的peek、ptef、pvdf完全没必要,又不需要高温耐腐蚀,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镶螺母没问题的,买斜纹的螺母。我试过在6mm的ABS板上热熔一个M4的螺母,简单测试了一下,用20公斤的力 ...

好的前辈!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机加工性能不好,粘刀。
建议电木即可
上面推荐的peek、ptef、pvdf完全没必要,又不需要高温耐腐蚀, ...

好滴,社友,楼上前辈ABS镶螺母感觉也很厉害

网友:
在轴上攻牙最好

网友:
为啥要贯穿攻丝...中间套管,首尾攻丝,或者直接用螺母不就好了?

网友:
你这放PCB用不着那么厚的板吧。那么大点5个厚的都没问题,而且没有导电要求的话直接做钣金的不是更节省空间么。

网友:
直接塑料件上M6的内六角台阶孔,棒料上M6的螺纹孔,螺钉沉在板里面就行,你那个板那么厚,15的。

网友D:
电木板比较经济,加工变形小,注意攻牙时要冷却否则螺纹强度降低。

网友E:
这个不考虑防静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考虑防静电吗?

啊!这个我到没有料想到,大哥,现在准备用电木板,这样应该不会起静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木板比较经济,加工变形小,注意攻牙时要冷却否则螺纹强度降低。

前辈,那我直接在电木板上热熔进螺母去,是否会比直接攻丝要好用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个我到没有料想到,大哥,现在准备用电木板,这样应该不会起静电了吧?

有防静电电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那我直接在电木板上热熔进螺母去,是否会比直接攻丝要好用些呢?

热熔进螺母??太夸张了吧。工程塑料上镶牙套是因为塑料容易磨损,拆卸次数不多的话没必要这么麻烦。怕强度不够可以加大一号牙。镶牙套也不用融螺母进去,上某宝上搜自攻牙套,我们工程塑料都用这种牙套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进螺母??太夸张了吧。工程塑料上镶牙套是因为塑料容易磨损,拆卸次数不多的话没必要这么麻烦。怕强 ...

啊多谢指点,长见识了

网友:
工程塑料不建议攻丝,最好做通孔,或者镶螺纹钢套。

网友:
POM会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那我直接在电木板上热熔进螺母去,是否会比直接攻丝要好用些呢?

电木板加热不会熔化,热熔螺母不能用,你可以考虑过盈配合把螺母压进去,或者用钢丝螺套。

网友:
用电木板直接攻丝

网友:
看来电木板首选。

网友:
ABS镶嵌铜螺母

网友:
镶嵌螺母啊 其实

网友:
欠螺母  或者 自攻螺丝

网友:
木板都行。打底孔,用木螺钉锁

网友:
电路板的材料FR4强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