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台复杂程度中等的设备装配(不含配管、试动作、配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9-04-26):
请问一台复杂程度中等的设备装配(不含配管、试动作、配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模糊的问题,就有模糊的答案:“也许大概差不多那么久”

网友:
工人是熟手还是生手?差别比较大。

网友:
零件外购件标准件工具都齐全,人手足够的情况下,两三天吧,装配本身占用的时间不多。有高精度要求的地方需要时间多点,要慢慢调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不高。谢谢!

网友:
怎么这几天老是有人关注时间问题。做的越快,大家工资越低。因为其他人觉得越容易。

网友:
这个跟设备的质量也有关系,欲求则不达!

网友:
成熟产品,物料齐全,物料配件精度都没问题一两天的事,一般不确定精度有没有没问题,这可有的检测的了。比如安装线轨前提是一定测量铸件加工行不行,安装好后测量线轨是不是达到精度要求,几何精度是不是需要铲刮,设计有没有给原件的定位基准,这个时间就没准了。比如大型磨床的刮研都是以月来算的。